困扰多年的一个问题----运放输入输出失调电压

楼主(2012-02-26):
大学所学的天津大学测控电路中,有关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和输出失调电压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而我本人对输入失调电压的理解是这样的,当输入为零时,输出不为零,记为UO,根据输入失调电压的定义:在输入端加上一直流电压后,使输出变零。因为运放存在存在同相端和反相端,故分两种情况考虑,当输入在同相端时,我输入的直流电压应该为-UO/(1+R2/R1),当输入在反相端时,直流电压应该为R1*UO/R2,但是我看教材上的解释跟我完全不一样,难道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当时看这一章是,认为默认规定加在正相输入端

网友B:
Vos一般定义为输入失调电压.
在一定的增益下,使输出为0时的输入电压

楼主:
回2楼,看图的话,教材上是按照加在反向输入端来计算的。
回3楼,定义我清楚,但是输入输出失调电压相互关系不明白!

网友C:
to LZ:

运放的“失调电压”是折合到运放输入端的偏差电压,严格定义是输出为零时的正负输入端间的电压差。但若在运放的开环增益非常大的条件下,可基本近似认为运放正负输入端间具有固定的偏差压降——即失调电压Vos(运放处在非饱和输出状态)。如此,按一楼图Vos和Vout就存在相应的关系——Vout = (1 + R2 / R1) Vos。

网友D:
反相端时也是Vo=(1+R2/R1)Vos,LZ算错了

楼主:
回6楼,确实如你所说,我算错了,因为输入失调电压在R1的右边,不能根据反向输入公式来计算。
回5楼,“严格定义是输出为零时的正负输入端间的电压差”,这个才是真正的输入失调电压定义,看来我原来的理解还不对,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有关输入失调电压的方向,在我一楼是没有表示方向的,但是在天津大学测控电路教材上相同的图中,标示了符号,为左负右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当输出失调电压为负值(相对于地),这个时候可以认为在反相端的输入为正值,即左负右正,当输出失调电压为正值时,这个时候可以认为在反相端的输入失调电压为负值,即左正右负。

网友E:
失调电压没有正负,只有绝对值。

网友C:
to 7L:

按一楼图,若 Vos 是指运放负输入端相对于正端(近似为地,即零位)的电压差—— Vn - Vp,则其与输出 Vout 同号。但若定义 Vos = Vp - Vn 的话,则其符号相反。

网友E:
首先你要理解Vos的物理本质,如果输入差分对管完全匹配的话,Vos=0,但是集成电路制造中,离散性非常大,无法做到完全匹配,厂家也无法控制其极性,所以所有运放Datasheet里面的Vos都是绝对值,不存在符号的问题。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机械里面的公差,你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是否匹配。

楼主:
回9楼,那就跟我在7楼得分析是一样的,谢谢。
回8楼,我只是想了解下输入失调电压和输出失调电压之间的符号关系,是不是只有绝对值,我就了解的不多了。

楼主:
恩,感谢10楼的说明,我实际使用运放不多,现在还处于学习理论阶段,水平有限,还请谅解。

网友F:
这个贴问的很细。MARK一下

网友G:
失调电压是由于正反相的不匹配造成的,失调电压就是指正反相的电压,不能老是想着是哪一相的绝对值。

网友H:
这个贴代表了很多同仁的想法

网友I(2012-10-09):
失调电压只是一个在有温漂问题时才考虑的指标,意义不大

网友J:
楼主只要这样理解就不会犯那样的错误:那个VOS电压源是跟输入端串联的。输入端是一个整体,一个两端元件,“遥控”着输出端电压。
“串联”啊,串在哪一侧有什么影响?
VOS随输出电压是恒定的,在模型里,随输出电压变化的部分归为有限增益或非线性了

网友K:
直接当差分放大看,输入端有Vos,可以为正或负,代表正相偏置大或反相偏置大,相应VOUT也分正负。所以公式一样。 你计算的时候漏掉东西了,即使单算正反相增益,也要把另一相的电路计算进来才对。

网友L(2013-01-15):
这个帖子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啊

网友M(2017-07-27):
不错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F:
实际  os 极性不规定
ibias一般都有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