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同仁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2-02-27):
1,STM32F103系列的PWM能否级联成32位?
2,STM32F207 STM32F407是否量产?能否买到芯片?

选型中。

谢谢。

网友A:
1)可以。
ST有一篇应用笔记就是讲级联的: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OTE/CD00165509.pdf

2)可以找代理商接洽

网友B:
PWM能否级联成32位一直感觉是个问题, 楼上的资料, 只是讲了 IC 和 OC 模式. 纯粹靠硬件完成 32 位 PWM 好象还是问题, 好在经过 64K 分频, 高 16 位用软件处理也已经不麻烦了.

网友A:
PWM能否级联成32位一直感觉是个问题, 楼上的资料, 只是讲了 IC 和 OC 模式. 纯粹靠硬件完成 32 位 PWM 好象还是问题, 好在经过 64K 分频, 高 16 位用软件处理也已经不麻烦了. ...
引用 网友B:

PWM输出就是用OC模式实现的。

一个简单的思路就是使用2个TIMER配置为主从,主定时器作为从定时器的预分频,从定时器实现PWM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