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独立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求助

楼主(2012-02-27):
我现在又两个单片机模块 电源分开供的!
两个模块之间只有一条线能用,求怎么进行通信! 只要能识别高低脉冲就好,不需要很复杂。
如果一条线不行应该加什么电路辅助呢

网友A:
至少需要共地线吧,所以至少需要2根线。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求助! 看看高手的方案

网友B:
一条线也行  不过是光纤:lol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求助! 看看高手的方案
引用 楼主:

不要想了,老实点。;P

楼主:
OK。听从指教! 结贴

楼主:
真是啊  ,还得继续!  有新的发现,有一根保护地线!  大家说下能利用一下吗
这个模块是用在电机线路上的  380V供电

网友C:
要地线连接在一起,然后用用一根线模拟串口通信.用TIMER做.网上有资料,自己查一下.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楼主:
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地线怎么连接到一起,只有一根线能用! 刚才又想到能不能把那个保护地用上,来当模块的公共地线用

楼主:
能把单片机的信号送到交流上,再从中摘取出来!吗???
比如利用零线

网友D:
别用其它线了,直接用电力载波

楼主:
其实功能很简单!  电力载波太难搞了吧(刚上网搜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力载波吧
不想做的话直接买模块
很便宜的
大概30-40

楼主:
我怕到时候测试很麻烦啊! 对这个不熟悉

网友F:
协议可以自己定的嘛

网友G:
只有一根线可以用红外线,发送完就变成接收交替工作,,,

网友H:
无线就红外、RF。。。
有线就用单线半双工

网友I:
单片机 与 单片机 通讯, 直接串口对接 就可以( TXD1 - RXD2 , RXD1 - TXD2 )。
多机 通讯 设置一主机 ,( TXD1 - RXD2 - RXD3 --- RXDn , RXD1 - TXD2 - TXD3 --- TXDn ).
方式与 PC 与 单片机 相似。注意 波特率 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