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入不对称的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2012-02-27):
那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的原理 我怎么也分析不出来Uo=|(1+R4/R2)Ui|

网友A:
re LZ:

输入为正时,有Uo = Ui (R2 + R4) / R2;而输入为负时,有Uo = - Ui (R2 + R4) / R1。

若 R1 = R2 才成立 Uo = |Ui| (R2 + R4) / R2。

网友B:
具体还是分析不来,求HWM前辈详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HWM前辈,当Ui>0的时候,是D1导通,D2截止电路图等效如下:
但是怎么得出的你推导的式子呢

网友A:
to 5L:

如此,由运放A1将R2左端钳制在近似零位,这样运放A2就成为一个由R4和R2构成的正相比例放大器,其输入就是Ui (R3上基本无压降)。此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为 (R2 + R4) / R2。

网友B:
恩,算是看明白了,依稀记得大学的时候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Ui<0的情况下,电路图如下:
我的分析是运放A1的输入还是在接近0V,Ui/R1=-Uo/(R2+R4)是这样分析吗?那A2的正向输入的Ui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回8楼,A2的正向输入不是Ui,而是A1的输出,R3上是有压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Ui<0的时候怎样计算输出?

网友C:
设R2和R4之间点的电压为UA1
(1)Uin/R1=-UA1/R2
(2)UA1/R2=(U0-UA1)/R4
解上面的方程

网友D:
如果频率在1khz左右、幅度在几百毫伏的正弦信号,该电路能得到精确的结果吗?

网友B:
回10楼,当Ui<0,电路如你在8楼所示,分析电路可知A1,A2均引入负反馈,满足虚短虚断条件,现在分析A1的反向输入端,即2,根据A1同相端接地,故反相端电位也接近为零,则根据节点电流可得,-Ui/R1=Uo/(R2+R4).

网友C:
当Uin>0时
D1导通,D2截止,A2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为Uin.
此时Uin/R2=(U0-Uin)/R4
有U0=(1+R4/R2)Uin
当Uin<0时
D1截止,D2导通,设R2和R4之间点的电压为UA1
(1)Uin/R1=-UA1/R2
(2)UA1/R2=(U0-UA1)/R4
解上面的方程,有
U0=-Uin(R2+R4)/R1
当R2=R1时
就有Uo=|(1+R4/R2)Ui|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
这不知道的
本人水平不咋地的
你们自己搭电路测下就行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小弟我现在是在网上看到好多的10种精密整流电路,但是没有分析,我尝试着全都分析了一下,这个电路是最后一个了,整理完了之后我会把结果发在论坛上。

网友E:
LZ是一个爱学习的娃儿,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