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dsp,Easy2812开发板A/D转换,RS232与PC通信

楼主(2012-02-27):
Easy2812开发板A/D转换,RS232与PC通信例子:

#include "DSP28_Device.h"
unsigned int Sci_VarRx[100];
unsigned int i,j;
volatile unsigned int Send_Flag=0;
float adclo=0.0;  //0位调整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SCIA寄存器*/
    InitSci();
    InitAdc();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XAINT = &SCITXINTA_ISR;
PieVectTable.RXAINT = &SCIRXINTA_ISR;
PieVectTable.ADCINT = &ADCINT_ISR;   ////中断向量表中的ADCINT中断指向AD中断函数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开中断*/
IER |= M_INT1 | M_INT9;
while(AdcRegs.ADC_ST_FLAG.bit.SEQ1_BSY==0)//读排序器1的忙状态位,为0是空闲
{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启动SEQ1开始转换
}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