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AD转换问题(ads1015)

楼主(2012-02-2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了一个AD转换芯片(ads1015),是12位的转换芯片。
在把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用ARM读的时候,读不准确。
比如:输入1V的时候,经过ads1015转换,读出来的数为4V,
扩大了四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急救

网友A:
基准电压不对吧

楼主:
这个没有基准电压,有增益,要选输入电压。我发个芯片的附件给你看看。

楼主:
请看看这个芯片的spec。我选用的fs为4.096V。推出来的公式为输出电压=conversion/8.可结果应是比实际的大四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你读出4V,估计是最大值,跟基准4.096V一样了。

你先设置并读它的寄存器,看这个过程有没有错误。再看看输入0V,输出是多少。

楼主:
6# yhf311 j
按这个表格可以得到什么公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读出来是4V但是我输入就只有1V,这跟基准怎么比较呢?请帮忙解释一下。。。
寄存器的错误怎么判断呢?输入0V的时候,输出是0V。
他们的读数是线性的。

网友B:
你能读到的最大值,就是基准值。

寄存器的意思是,让它输出固定的值,比如你设置0X35,它能不能读回正确的数,比如0X35或者0x15。这可以检验读写软件本身。

负电压试了吗,如果也正确,就问题不大了。可能是对公式的理解有错误,其中涉及到一个二进制补码转换。

网友C:
输入1V时,读出AD转化码,然后根据表格对应关系,计算出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可以读到数。基准值也可以确定,比如:我设置的输入范围是2.048V的。
输入电压V    输出电压V
0                 0
0.5013       1.007
1.006          1.989
1.3084        2.047
1.508          2.047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我的基准电压为2.048V。
但是为什么输入跟输出的电压值不相等呢?
估计就是你说的公式问题了。。。。。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另外:不测负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更明确一点:我的条件是测量输入电压为2.048V的,这个公式应该怎么样的呢?
我算的结果是输出电压=conversion/16.

网友B:
你把6楼那个表格上边的英文看懂了再说。哪来的破公式,胡扯。

网友D:
先确定硬件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6楼是针对差分输入,我的是单端输入。
我的公式没有问题,就不会在这里请教大伙了。。。。。
:L
当然我的公式是经过简化以及自己的主观思想的。

网友E:
详细看看数据手册,是不是有左右对齐之分 ?

网友F:
在天朝先检验产品真假,不行就申请个样品!

网友G:
Vref看看呗,芯片还会有假的?

网友B:
1,6楼那个表格,说的是ADC读出的数据,是二进制补码,不能直接做运算,要转换成十进制。
2,你列出的数据表,应该直接列出ADC读数,而不是输出电压。先说4V,后说最大2.047V,这个看不懂。
3,ADC转换公式,大概是这样:
工程电压值=ADC采样值 * 系数。这个系数是ADC的每一位对应的电压值,跟ADC位数成反比,跟满量程的电压(参考电压)成正比。对12位ADC,不考虑负电压,这个系数大概是 4.096V/2的11次幂,一定是个uV级别。你除以16,显然太小了。

网友H:
一般AD操作时序不对的话,读出来的数一般好像是最大值

网友I:
回复 网友B:

20楼的公式解释ok的,不过6楼根据那个表格,把寄存器的值取出后转换成10进制假,记为convertion,比如表格中0010h=16对应的是FS/2^11.所以ADC采样值*(FS/2^11)=convertion*0.002=16*X(X就是从AD恢复出来的电压),你们的算法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补充一下,因为ADS1015的转换寄存器是16bit的,但是只用到了4~15bit,低4位没有用到,所以在二进制补码code转换成10进制的时候都会相应扩大2^4也就是16倍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补充一下,因为ADS1015的转换寄存器是16bit的,但是只用到了4~15bit,低4位没有用到,所以在二进制补码code转换成10进制的时候都会相应扩大2^4也就是16倍数 ...
引用 网友I:

根据LZ的帖子,依照我的智商,我是完全没有想到“只用到了4~15bit,低4位没有用到”这样的情况。

经常是,看主贴看的一透明雾水,看回帖也看的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会有“陷阱”,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回这样的帖子,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rry.我应该把问题描述清楚。
我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把问题揪出来的。

网友J:
如果你的AD芯片的电源电压为5v,你可以放心使用4.096v的外部基准。这个电压基准值不仅在规定范围以内,而且距离上限AVDD+0.3还有1伏之多。
推荐的2.5v是考虑了芯片在3v(甚至2.7v)电源电压的应用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有点眉目了,检查了一下程序,好像是对差分输入与单端输入没有进行配置。在等待修改程序,有结果再通知大伙。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