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内部基准源 外部基准源

楼主(2012-02-27):
AD大部分都有内部基准源和外部基准源,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选用内部的,什么时候选用外部的。有时内部基准源还可以输出,作为外部参考电压,可以直接用吗?AD也有内部晶振,也可外接,什么时候使用内部,什么时候使用外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AD的内部电压参考基准是固定的,若其与输入信号电压的满程不匹配的话则需选用外接电压参考基准,以充分利用ADC的动态范围。

楼主:
除了满足测量范围,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如温漂,长期工作的稳定性。
对于晶振呢?

网友B:
AD内部基准一般是配套的、基本够用的。
但如果有特殊要求,比如更好的温漂、更好的长期稳定性、更低的噪音、不同的基准电压,那么可能内部基准就不一定满足,这样就需要外部基准了。

网友A:
晶振呢?
引用 楼主:

能满足要求(如频率)则无需考虑外接,除非无内置振荡器或特殊频率要求。

楼主:
如果在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是不是用内部的更好?(如结构更简单,可降低价格,PCB面积更小,系统更稳定)?????

网友A:
如果在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是不是用内部的更好?(如结构更简单,可降低价格,PCB面积更小,系统更稳定)?????
引用 楼主:

能满足要求,自然不用去自找麻烦。

网友C:
是不是外部的可以调,而内部的不可以?

网友D:
貌似内部的基准源不是很精确,而且稳定性不够。之前做过先关的,AD采集的数据时好时坏,后来换成外部参考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2017-02-28):
--------------------------
纳杰微电子  18924672422 QQ(微信)408988252  刘

基准源---高精度---价格底---工作温度宽

温度系数:5 ppm/℃
输出电压噪声【0.1Hz~10Hz】:4.2 μVrms
输出电压精度【25℃】:±0.04%
输入电压范围:5.6 V ~ 24.0 V
工作温度:-55 ℃ ~ 125 ℃
低静态电流:560 μA
最大驱动电流:50 mA
温度传感器
输出电压【25℃】:1.19 V±1%
温度刻度因子:4 mV/℃
非线性度:0.5%
输出电压噪声【0.1Hz~10Hz】:6 μVrms
提供各种封装:陶封,塑封,裸片

具体产品资料请来电索取,谢谢
--------------------------------------

网友E:
--------------------------
纳杰微电子  18924672422  QQ(微信)408988252  刘

基准源---高精度---价格底---工作温度宽(-50-125度)

温度系数:5 ppm/℃
输出电压噪声【0.1Hz~10Hz】:4.2 μVrms
输出电压精度【25℃】:±0.04%
输入电压范围:5.6 V ~ 24.0 V
工作温度:-55 ℃ ~ 125 ℃
低静态电流:560 μA
最大驱动电流:50 mA
温度传感器
输出电压【25℃】:1.19 V±1%
温度刻度因子:4 mV/℃
非线性度:0.5%
输出电压噪声【0.1Hz~10Hz】:6 μVrms
提供各种封装:陶封,塑封,裸片

具体产品资料请来电索取,谢谢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在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是不是用内部的更好?(如结构更简单,可降低价格,PCB面积更小,系统更稳定 ...

如果在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用内部的结构更简单,PCB面积更小,也可降低价格.但一般外部基准系统更稳定,因为有很多补偿条件无法做在一个晶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