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库里的IPC7351B 与IPC7351B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27):
如题,请知道的告知一下。

网友A:
你把两个封装放到PCB中对比下就知道了。看看有没有差异。

楼主:
你把两个封装放到PCB中对比下就知道了。看看有没有差异。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解一下真正的涵义。

网友A:
他们的区别只能找到 IPC7351B  IPC7351BR 表面贴装设计和焊盘图形标准这个两个标准来对比了,
在POWER PCB中对照,差异性应该就在于焊盘的尺寸存在尚未的差异。

楼主(2012-05-21):
好了,可以结贴了!
7315BR的焊盘是倒过圆角的,因此更适合无铅焊。mentor技术支持说的: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