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问题--资料查阅困惑

楼主(2012-02-27):
不是走线越长越容易吸收干扰么?超过λ /20,高频是不容易吸收了,可是低频又容易接收了,怎么取舍?

网友A:
你的理解有问题。

另外,虽然是一根线,但在不同的频率段呈现的特征不一样,而这个特征才是绝对其EMC的关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字面意思是走线要大于λ /20,但是个人觉得只要避开λ /4或者λ /2这段区间就行,那应该是小于λ /20才对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字面意思是走线要大于λ /20,但是个人觉得只要避开λ /4或者λ /2这段区间就行,那应该是小于λ /20才对吧?
引用 楼主:

听说过谐波分量吗?

当然是短才好,长了之后不说别的,就是信号反射也很麻烦啊。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13
关键是材料上写EMC规范不容许走线在波长的20分之一以下,即要求走线大于波长的20分之一,这里我看的很迷糊。。。
多谢叶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