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中的互斥变量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2-02-27):
(无正文)

网友A:
提高到同等优先级即可

楼主:
提高到同等优先级即可
引用 网友A:

但是ucos中两个任务的优先级不能相等的啊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我还说错了:lol
查了下ucos V2.91版本的源码,在MUTEX创建的时候会制定一个prio参数,这个用于优先级提升时需要提升到的目标prio。

对于rt-thread操作系统,没有搞这么复杂,提升到当前同等优先级即可,建议去看看其源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