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用做视频数据缓存

楼主(2012-02-27):
ddr2用做视频数据缓存,与Sdram用作视频数据的缓存相比,数据的存取有什么不同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查查DDR是什么缩写,SDRAM是什么缩写就清楚了。
搞这些都要问,

楼主:
我是新手,ddr2用做视频数据缓存,显示图像数据,本想显示左半屏蓝色,又半屏红色,确出现下面图片显示的结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菜鸟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视频的制式是I 还是 P

楼主:
视频制式是P,分辨率480*800,像素点频率24M,帧频60Hz

网友B:
DDR2就是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