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 jlink调试求解

楼主:
上网搜了搜,还没人解决掉这个问题.......一样的步骤别人都好好的,自己却不行.....求民间的大侠神人啊:'(
JLink info:
-----------
DLL: V4.08b, compiled Jun 30 2009 19:10:31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2 2011 16:23:23
Hardware: V8.00
S/N : 20100214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107VC
VTarget = 3.274V
State of Pins: TCK: 1, TDI: 0,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6
Software-Breakpoints: 2048
Watchpoints:          4
JTAG speed: 2000 kHz
---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Loa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ED\\v0.1.1\\output\\stm32f107vct.AXF"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9, IRPrint = 0x001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1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JLINK调试不起来......

网友A(2012-02-29):
从上面的信息, JLINK 已经正常连接上 MCU 了.
怎么调试不起来呢?
要不, V4.08b 的驱动版本是不是有点老, 更新一下?

网友B:
stm32.jpg在interface里是不是USB不要选择TCP/IP,
flash down 要和aaa.jpg里面设置一样,如果还不行的话你就更新一下你的jlink

楼主:
谢谢各位,是驱动老了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