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时有时无........

楼主:
sg3525控制变压器输入24伏输出正负十七伏和正七伏电压,变压器输出端正负十七伏正常,正七伏为一点五伏,有时还正常。。                                       我拆下R961电阻,测量前端电压都正常,会不会是1085稳压芯片的问题。电路中出现过电容焊反情况,现在已经把那块电容拆除换掉了。。后续电路除了电阻电容就是接的与非门这样的芯片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用万用表测在没发现后极有短路迹象。。。。

网友A(2012-02-27):
负载能力差的问题,
取掉R961 电压正常。
你可以取掉R961  假负载接C969端,看看带载能力,能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B:
两个方法,第一,换一个1085芯片,如果还出现上述情况,则是你带负载能力差的原因。可以看看你负载电流大概是多大,方法是,断开R961,在7V测试点上,直接接入外部7V电源,注意共地。看看负载到底需要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