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实现对EPCS4的读写???

楼主(2012-02-27):
就是利用单片机把已经生成好的.pof文件写入EPCS4里面。epcs4操作时序什么的都看得明白,就是不知道怎么把.pof文件弄成数组模式,然后把数组的数据利用单片机写进相对应的epcs4的地址里。:(

网友A:
查看配置模式选择方面资料

楼主:
2# Backkom80 查看了一堆资料了,呵呵,不甚明了啊

网友B:
用VC编个程序转换

网友A:
不同的配置模式,配置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说的那种是可以的,但FPGA的配置模式设定的脚要在相应的模式上,FPGA的配置电路图也会应配置模式的不同有不同。

网友C:
只要在Program file产生Hex文件,然后用Hex2C转成数组,用单片机就可以发送配置了。
PS模式。

网友D:
你想干嘛啊,动机不良,人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软件,直接被你这么一盗用就成你的了

网友A:
6# ww830107 唉,配置方式细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