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的RJ45和PHY的距离问题?

楼主(2012-02-27):
(无正文)

网友A:
20cm 应该问题不大,
注意信号线差分 包地 等长即可

网友B:
为什么要是20CM?
先从布局上下下功夫~

网友C:
原因大概是信号线的速率太高,要考虑信号线的杂散电容电感的影响,信号线要当作传输线

楼主:
20cm 应该问题不大,
注意信号线差分 包地 等长即可
引用 网友A:

包地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不是越靠近越好,RJ45里面的隔离变压器的电阻与以太网的四个差分线上的49.9欧姆的电阻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什么是包地,我就不解释了,楼主自学
另外制板的时候还得考虑一定要做阻抗匹配。

网友D:
20CM不是问题,只要做好阻抗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