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SB通信枚举的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2012-02-27):
请问下,USB通信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有设备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主机就能枚举了?我把stm32开发板上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鼠标例程的描述符更改成键盘的后,主机就不能枚举了

网友A:
USB通信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有设备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主机就能枚举了?

答:不一定。

楼主:
USB通信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有设备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主机就能枚举了?

答:不一定。
引用 网友A:

稍微讲详细一点么,版主  谢谢了

网友B:
对于HID设备,比如鼠标或键盘,除需正确设置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表外,还必须设置HID descriptor.

楼主:
对于HID设备,比如鼠标或键盘,除需正确设置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表外,还必须设置HID descriptor.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有的啊,鼠标的HID descriptor我也改成了键盘的HID descriptor

网友C:
如何判断是不能枚举?

网友A:
稍微讲详细一点么,版主  谢谢了
引用 楼主:

怎么详细?手册最详细,你不会是让我把手册给你抄一遍吧?  :lol

如果你想学习USB协议,可以先看协议文本,拿着具体问题来讨论,你这样泛泛地问,我只能泛泛地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