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论坛里的牛人如何逃离硬件堆栈的限制

楼主(2012-02-27):
不想受到硬件堆栈的限制,程序的移植和编写多少都受到了影响,我用的单片机是两层硬件堆栈的,没有中断,所以你懂的我写程序嵌套的深度可想而知,很悲剧的,有没有用什么办法避免啊,娘的inline又不支持。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o

警告。。。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骂娘。

ANSI C99本身就是不支持inline的,这是C++中才有的东西,不要乱搞好不好?

另外你说的没有中断,只有2层堆栈的芯片应该很老了,这种芯片一般只适合用ASM写代码,请选择新一点的型号重新设计。

硬件堆栈不够,可以用RAM空间通过软件模拟堆栈,但对于那些很老的芯片来说,RAM空间也很有限,所以没啥实际意义,而对于新的芯片来说,硬件堆栈和中断也都加了,所以也就不需要了。

网友B:
2层堆栈的单片机写C?楼主的汇编应该补习~!

网友C:
想便宜又想抗干扰好,又想写代码方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选ARM9吧,芯片价格一般在60~100元

网友D:
即使Baseline的家族,使用PICC编译器,函数的嵌套完全不是问题,但是过多的嵌套会影响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想重复发是网速过慢,不小心多点了几下就成这样了。我也不想那样,希望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会注意的,网络是虚拟的空间,。适当的发泄下是有必要的,
希望能给我介绍下如何用RAM模拟堆栈。求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会注意的,网络是虚拟的空间,。适当的发泄下是有必要的,
希望能给我介绍下如何用RAM模拟堆栈。求详细解释,谢谢!
引用 楼主:

本版不是大家发泄的场合,另,如果求问者动不动就发泄一下情绪,估计解答者未必敢回答你的帖子,如果没有回答到你的心里,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虚拟空间发泄一下。

网友E:
lz要文明用语: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汇编我正有此意,可是后面用的单片机有厚道些了。所以用了下汇编又去用C了。

网友A:
特简单的MCU,当然用ASM合适了,用C反而是自寻烦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痛苦了很久还是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