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产生一个 0~200v 幅值可调的交流信号发生电路

楼主(2012-02-27):
想要产生一个 0~200v 幅值可调的交流信号发生电路,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没?谢谢了。

网友A:
信号的话,滑动变阻器接220:victory:

楼主:
调的话,肯定是单片机控制,,滑动变阻太大个了。。这个用于仪表里面的。 我觉得用DA做个正弦波放大的方案要简单些,不知道用三极管放大好使不。

网友B:
用PWM控制可控硅,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