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传输的轮询间隔

楼主(2012-02-27):
主机通过一个中断IN管道查设备的数据,该端点的间隔被设为1ms,
如果主机每隔0.7ms查询一次数据能不能查到?
如果主机每隔1.3ms查询一次数据能不能查到?
毕竟在实际中很难做到准确的1ms,usb规格上也未给出个什么范围,难道1.00001ms
去查询就不正确了吗?

网友A:
中断传输可以出错的,就是说,中间丢包是允许的。1ms取不到数据,那就下个1ms再取,甚至几个ms之后取到了,都认为是正确的,无妨。

你说的这些情况都可能存在,所以这种方式不能用作无差错传输。1ms仅仅是希望快速响应。

网友B:
对于这个时间并没有要求那么的严格的

网友C(2015-12-10):
楼主,现在还可以回答和咨询问题么?

像你说的,我这边有个打印机使用了中断传输,间隔达到了32微帧,相当于4ms,所以在传输中应用程序出现等待超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USB是不是不会报错的?我的在linux下使用usbmon工具只发现了轮询超时导致程序报错,但未发现有数据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