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RF24L01做读卡器采用哪种防碰撞算法好?

楼主(2012-02-27):
使用NRF24L01做读卡器,卡片容量在200左右,才用哪种防碰撞算法准确一点,不会漏读。

网友A:
rfid防碰撞算法

这个我也不太懂哦

楼主:
2# forgot 呵呵,谢谢来捧场。

网友B:
打酱油了

网友C:
对不住LZ 没有做过。。

楼主:
6# 2009gxs 3q

网友D:
这个可实在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给个提示:根据本机ID加一个随机数做延时……

网友E:
防碰撞首先要知道碰撞了,所以我认为这种单工芯片,很难做碰撞检测的,按春板的方法,延时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对方回应,就重发一次而已,避免同时重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