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菜鸟问题

楼主(2012-02-27):
求高手解答夏宇闻教材中120页中的习题答案
请高手解答为什么是图中的答案,即verilog中的一些默认的数据类型

网友A:
持续赋值语句(assign语句)主要用于对wire型变量的赋值,因为wire(线型)的值不能存住,需要一直给值,所以需要用持续赋值。过程赋值语句(always语句)主要用于reg 型变量的赋值 ,因为always语句被执行是需要满足触发条件的,所以always过程块里面的内容不是每时每刻都被执行,因此需要将被赋值的对象定义成寄存器类型,以便这个值能被保持住。另外,如果没有特殊声明,一般是默认为wire型,不过这也要看具体情况,这就是为什么答案中会出现几种情况。我也是菜鸟,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