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卡器里有2个无线收发芯片?

楼主(2012-02-27):
拆了个读卡器,里面有2个NRF24L01,为什么需要2个啊?

网友A:
是要一对,发送和接受吧,双向通讯

网友B:
你的是RFID吧,估计你这个是要同步收发,不是分时

网友C:
查了一下nRF24L01的datasheet 发现的确是transceiver 收发功能都是具备的 但是双工方式是FDD
所以要进行全双工方式的话就需要两个收发设备

网友D:
构成全双工模式,上下行频率不同时可同时收发,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E:
我觉得5楼的说法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