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创建后如何改变其Stack了?

楼主(2012-02-27):
建thread前,设置了stack,在创建thread. thread执行过程中,暂停thread, 要改变其thread的stack. 该如何做了?用temp stack吗?该怎样使用呢?

网友A:
没法改,除非使用映射。
因为难以得出哪些寄存器跟栈有关系。

网友B:
LZ 用的什么 OS?或许可以在挂起线程之后,改掉 TCB 里保存的线程上下文吧…… 不过,您是想要这个悲催的线程重启呢还是崩溃呢?……

网友A:
如果线程里面只是简单地PUSH或是POP的话,
把原栈复制到别处,再改TCB的SP值即可顺利切换。

但如果在线程中有
MOV R0,SP
这类的指令,

你光改了SP,而R0还是指向老的SP。
而你无法知道到底哪些寄存器与SP有关。

甚至有
PUSH SP
这样的指令,就傻了。。

楼主:
修改后thread还能继续往下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