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积分电路延迟怎样尽可能减小

楼主(2012-02-27):
公司一个产品需要将2个脉冲时间差(0-6ms)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我使用RS触发器将2个脉冲的时间差转换为方波,输入积分器然后进行采样保持。但是现在出现个问题,就是在时间差较小的时候(0-750uS),积分器始终输出为0,只有当时间差超过750uS才开始有电压输出。
网上搜索了很久想找到合适的高速积分电路始终都没有找到,只要能将这个时间缩短至200uS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A:
0.047uf太大了.
100p试试

楼主:
100P固然可以缩小延迟时间,但是积分所用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我需要6ms内的电压线性变化。0.047uF是我计算出来的值。
我觉得用这个电路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应该需要用其他的电路结构,只是苦于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A:
没搞明白你要干什么

网友B:
VO=VI*T/(R*C)
将R=10K
   C=0.047U,
  VI 代入,

网友B:
将C改为10N,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带脉冲捕捉的单片机处理,这样还可以省去批量生产时候硬件调试的不必要麻烦。并且一个单片机的价格现在也不贵

网友D:
对的啊,利用带有捕获功能的定时器的单片机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E:
初步估算, 0.01uF 就可以了. 但还是要根据后面负载情况做调整.

网友B:
注意RS触发器的输出阻抗,
还有100K与C组成的低通滤波器会对输出有影响。
这个电路线性不好,实际输出呈指数变化。
VO=-VI*R2*(1-EXP(-T/R2C))/R1
级数展开后约等于VO=-VI*T/(R1*C)
如果不改C可以将R2改为10K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