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lloc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请问在UCOS中如果更改malloc的大小限制?
CPU是L138,RAM为32MB的DDR2,分配给数据段为24MB,操作系统为UCOS。
在一个任务中malloc(2048),结果返回失败,改为malloc(1600),则返回成功,此任务的堆栈尺寸已经设置为32KB。
malloc的大小限制由谁控制?操作系统还是编译器?
因为malloc是C的标准库,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
但如果是由UCOS操作系统决定,那请问在哪里更改?
谢谢!

网友A:
这个和ucOS应该没关系的..
和编译器有关系。你用的IAR的话,在设置里面linker可以设置Heap大小的,Heap就是用来做malloc的。
Keil应该也有那可以设置的,找找先

网友B:
是的, malloc 申请的内存是在 HEAP (堆) 里面的. 这部分内存由编译器管理, 跟 栈 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