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利用双向走动法改进冒泡排序算法C语言源代码(转)

楼主(2012-02-27):
传统的冒泡排序法是这样操作:从前往后,依次比较两个相邻的元素,如果逆序则交换这两个元素值,然后继续往后操作;到了数据尾部时,就找出了一个最大值(或最小值)。然后重复上面的操作n-1次(n为元素个数)。

       相关的改进办法:按照上面的办法来操作的话,第一次扫描把最大数(或最小数)放到最后面的位置,第二次扫描时其实只需要扫描到倒数第二个位置就可以了,因为最后一个位置已经不需要判断了,以后的操作都是类似的。这样可以减小程序运行时间。

        双向走动法(以升序排序为例):首先,从前往后扫描,如果相邻两个元素前面的比后面的大,则交换,继续往后;到尾部以后,再往回走,如果后面的元素比前面的小,则交换,继续往前走;到了头以后,再往后走。为了减少走动次数,我们用变量start表示头,用变量end表示尾。每找到一个剩余数据中的最大数,就让变量end减1,每找到一个剩余数据中的最小数,就让变量start加1。循环条件为start<=end。

       代码如下:

#i nclude <stdlib.h>
#i nclude <time.h>

void maopao(int source[],int n)
{
   int start=0,end=n-1;
   int i;
   while(start<=end)/*如果还有元素没有确定其位置*/
   {
      for(i=start;i<end;i++)/*寻找剩余元素的最大数*/
         if(source>source[i+1])
         {
              int t;
              t=source;
             source=source[i+1];
             source[i+1]=t;
         }
      end--;/*找到最大数*/
      for(i=end;i>start;i--)/*寻找剩余元素的最小元素*/
           if(source<source[i-1])
           {
                int t;
                t=source;
                source=source[i-1];
                source[i-1]=t;
           }
      start++;/*找到一个最小数*/
   }
}

void output(int data[],int n)
{
   int i;
   for(i=0;i<n;i++)
   {
      if(i%10==0)
            printf("\n");
      printf("%4d",data);
   }
}

int check(int data[],int n)
{/*检查结果数据是否已升序排列*/
   int i;
   for(i=0;i<n-1;i++)
      if(data>data[i+1])
          return 0;
   return 1;
}

void main()
{
   int data[500];
   int i;
   srand(time(NULL));
   for(i=0;i<500;i++)
      data=random(500);
   printf("\nThe original data is:\n");
   output(data,500);
   maopao(data,500);
   printf("\nAfter sort:\n");
   output(data,500);
   printf("\n");
   if(check(data,500)==1)
      printf("\nRight.");
   else
      printf("\nWr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