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和++i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k,h;
    int i=4;

    k=(++i)+(++i)+(++i);
    printf("k=%d,i=%d\n",k,i);

    i=4;
    h=(i++)+(i++)+(i++);
    printf("h=%d,i=%d",h,i);
}
这个代码k=19,i=7;h=12,i=7;
这个别人问过的问题,先看第二个h,课本上解释是先执行i+i+i,即,4+4+4所以h为12,接着i连续加3次得7;

那么我的疑问是第一个为什么不是i先自加3次变7,再7+7+7=21,为什么结果是19.

2.在C语言中/40,/100,/x40,/x100,/0123,/x0123,各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40=32=空格,怎么出来的,不是很懂,求详细点的解释,
  这个是《c和指针》 上的一个题目

网友A:
i++表示的意思就是先把i值作为表达式值传递出去,在表达式计算结束时才增量i

如果你想要先增量,写成++i的形式就可以了。

这个就只是C语言的一个规定,没有为什么。就好像+号,没什么理由,就是用它做为加法的符号。

网友B:
很容易弄混淆的一个C语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