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DISCOVERY的BOOT0和BOOT1的状态问题

楼主(2012-02-27):
问题1:
按照DM00039084.PDF的介绍,BOOT0和BOOT1的管脚状态应该是BOOT0低;BOOT1高,见附件:
但实际使用的开发板,BOOT0和BOOT1的管脚状态都是下拉状态。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问题2:
使用ST-LINK烧写程序,是否需要先设置好BOOT0和BOOT1的管脚状态?

网友A:
从参考手册中可以看出,当BOOT0=0时,BOOT1的状态是什么都可以,都是从内部Flash启动。

使用ST-LINK烧写程序,是否需要先设置好BOOT0和BOOT1的管脚状态?
这个问题要看操作的软件怎么要求,如果通过JTAG/SWD时,通常不需要考虑BOOT0和BOOT1的管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