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是不是性价比挺高的?

楼主(2012-02-27):
对STM8S不太了解,随便看看了选型,感觉资源都挺多,价格也不是很高。
想问,8位单片机里算是便宜的么?

网友A:
我用的也是STM8了,还不错

网友A:
STM8S903K3还不错的呢

网友B:
个人觉得STM8的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网友C:
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STM8S系列性价比是非常高。。只是目前很多客户对STM8L系列表示性价比不是很突出,有待ST调准价格

网友E:
嗯,性价比很高!我们老师强烈推荐的,现在我们就学的STM8,而且老师说STM8和STM32基本是兼容的,如果你学会了STM8的话,那对于以后学习STM32也很有帮助。

楼主:
:lol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F:
我老师说了。8位机除了STM8其他都不用,32位除了STM32外都不玩。:lol

网友G:
估计ST的M0一出,STM8也快该停产了

网友H:
M0应该是32位的,跟M8关系不大。
个人认为M8性价比相当不错,但就是Datasheet太烂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现在没几个老师愿意学新东西,经常听老师说:“学8031吧,它很基础,外接ROM还可学硬件”(因为其他没用过)。
你老师是哪个学校的? 有点不太合常理.
噢!看了你的签名我知道了。

楼主:
8031、62256……现在单片机都把RAM、ROM集成进去了,一般高校的老师就是古董级别的,反正我学校就是。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就是MOV了。

网友J:
相对于现在众多的8位单片机,STM8的价格与性能比例是比较高(单线接口模块(SWIM)和调试模块(DM可以方便地进行在线编程和非侵入式调试)

网友C:
lZ多比较几款就出来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K(2013-12-13):
8的是比较高,现在用8比较多的就是8S003F3,8S003K3等等。至于M0系列的话,虽然价格逼近8位,不过也不会替代8位的。不过8位的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网友L:
ST本身有严格的注册保护机制,并不存在太多明显的恶意竞争的,所以STM8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