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报错 请教给位

楼主(2012-02-27):
se, TE, TI, IO, ic
用ISE10.1 XST进行综合时报错如下:
FATAL_ERROR:Xst:Portability/export/Port_Main.h:143:1.17 - This application has discovered an exceptional condition from which it cannot recover.  Process will terminate. For technical support on this issue, please open a WebCase with this project attached at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纠结啊 请教各位 PS 语法检查已通过

网友A:
你的代码有些情况可能是不确定的情况。比方你的信号之间位宽不匹配等等。
有很多情况,语法能过而综合不能过。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如果不嫌烦,你就一个个代码的试,然后变成两个,三个的组合。总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