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E禁止输出后影响地址锁存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8):
引用 楼主:

如果ALE完全不输出,那么在操作外部寻址空间时当然会影响地址锁存。
不过单片机一般不会干这种自毁长城的事情。常见的单片机在设置“禁止ALE输出”时,是表示平时不输出1/6时钟频率的ALE脉冲以降低辐射,仅在访问外部寻址空间时才输出ALE脉冲。

网友B:
你需要外扩的时候当然不能禁止了。
楼上是正解

楼主:
谢谢!可能我把接口搞错了。地址总是错误。现在再慢慢分析下用了2个CP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