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STM32库中typedef后的类型与C标准库函数原型的冲突?

楼主(2012-02-27):
比如
  1. const int8_t a[10] = “hello”;
  2. strlen(a);

编译时就会警告Warning[Pe167]: argument of type "int8_t const*"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har const*"

这里的int8_t就与strlen()原型的char冲突,导致编译告警

网友A:
在项目中找找,哪里定义了int8_t?

楼主:
3.5库的stm32f10x.h中有
typedef int8_t  s8;

另外据说stdint.h有类似的定义,但是这是IAR的库,看不到
香版的意思是我需要自己typedef char int8_t;
是吗?

网友B:
字符,字符串是 char
int8_t 是指有符号8位数据。

两者是不一样的意义。 虽然好多环境中是一样的,但严格起来不应该乱用。

楼主:
4# aozima 可我换成uint8_t一样告警

网友B:
试过直接使用char吗?

char并不一定是8位,有些平台上面可能是16位的。

所有使用字符串的程序,一律使用char.
而不要使用 int8_t, 更不要是 uint8_t。

网友C:
const char a[10] = “hello”;
strlen(a);

或者:
const int8_t a[10] = “hello”;
strlen((char *)a);

网友C:
char,signed char,unsigned char是三种不同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