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内置DFU挺好用的

楼主(2012-02-27):
F1时代听说有个DFU,了解了一下还需要自己烧入DFU文件。
而如果我自己能烧入,一般不会去烧这个DFU了。

这次画F4板子前看手册上说DFU使用某某引脚,想这样的话应该是内置了。
也没细看,因为没打算用。

今天板子焊好想测试一下,想起如果内置的话,
那对晶振是否有要求?,对1.5K的上拉在哪个脚是否有要求?
细查手册发现上拉内置了,晶振是自适应的。范围为4~26M 频率,必须是整M,估计内部是逐M去试的。

上拉BOOT0,插上USB线,上电。。叮咚一声来了,看来匹配成功。
找来DFU软件和使用方法,烧入一个程序运行成功。

网友A:
这个真不错,以后产品升级方便多了

网友B:
的确, FLASH 的容量越来越大,  ISP 的  USART 真的很慢了.
Can 的效率也不是很高. USB 是个更好的替代方法.

网友(2012-04-11):
DFU 是什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DFU的全称是Development FirmwareUpgrade

  可能你听说iPhone的DFU模式,DFU的全称是Development FirmwareUpgrade,实际意思就是iPhone固件的强制升降级模式。例如,在你降级iPhone固件的时候,如果出现过错误(1)或者错误 (6),那么在你恢复或者降级固件的时候,你需要使你的iPhone进入DFU模式才能够完全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