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看了下资料,感觉megawin单片机要想通过串口对单片机进行编程,需要用编程器事先烧写一段代码到芯片才行,这对于DIP封装的还好说,像贴片SSOP封装之类的怎么下载程序呢?

楼主:
megawin单片机可否像STC那样直接通过串口就可以编程,非常方便?

网友A:
固件一般出厂前就灌好的吧?

网友B:
stc是灌好的,megawin估计大部分芯片也灌好了吧~

网友C:
我买过的笙泉516可能是代理商灌好的,因为两批全部都可以ISP!

网友C:
那么像贴片SSOP封装可以用转换器连到编程器上啊。

楼主:
呵呵,这样啊,我问问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笙泉的IC都有ISP CODE,笙泉的IC出厂前有植入有笙泉专有的ISP CODE,可以在线升级。
只有一部分同时有串口的ISP CODE,也可以通过串口在线升级。

网友E:
U2 怎么ISP烧写不了ma802,老出错报警,是什么原因啊,需要调试程序啊

网友D:
有加晶振了没有。
先连接烧录器,后上电。

网友F: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使用U2 来烧录MA802时,记得USB接口旁边有个插针J1记得要短接3.3V这边。
MA802是3V工作的芯片。

网友E:
全部都是按照上面要求设置的,但是就是脱机使用ISP方式烧不进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电路上P3.1口是没有接电路的,如果其他口接了下拉电阻会有影响吗

网友F:
MA802的电路上有自己供电吗?还是直接从U2供电?
基本上,使用U2烧录注意事项及这么几点。

网友E:
使用U2供电,复位使用10UF和10K电阻,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