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率可变的方波电路

楼主(2012-02-27):
需要一个上升、下降沿斜率可变的方波做实验,不知哪位有类似的电路可供参考。谢谢!

网友A:
你要的应该是三角波吧。

网友B:
用个运放产生振动电路(或者555振动),后面再接个积分电路,即可,若是波形有尖峰可在积分电容两端并双向稳压管。

网友C:
应该是梯形波

楼主:
是梯形波,频率<20k,斜率可调

网友D:
百度搜索斜坡发生器

楼主:
别沉下去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E(2012-12-30):
前后沿斜率可调的梯形波
仿真软件有一个斜率发生器(下图),可以将矩形波调制成斜率对称或不对称的梯形波。左图红色是10kHz输入波形,黑色是输出波形。
信号延时不同的运放块接成的追随器,可以得到各种斜率对称的梯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