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2-02-28):
让STC12C5A60S2 通过SPI 接口 想9级级联的595芯片发送数据 (mosi 接 ds  sclk 接 shcp   end(P1^0) 接 stcp   )
程序设想是通过SPI接口一次性串行发送9个字节的数据后在同时从595芯片的8位并行接口输出
但是初始化无法通过 所写程序如下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正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PI.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char a;
sbit end=P1^0;
sbit SPIF=SPSTAT^7;
void spiinit()
{
SPCTL=0xd4;
SPSTAT=0xc0;
SPDAT=0;
end=0;
}
void main()
{
uchar x;
_nop_();
_nop_();
_nop_();
spiinit();
while(1)
{
  for(x=0;x<9;x++)
   SPDAT=table[x];
}
}
void spi() interrupt 9
{
SPIF=1;
a++;
if(a==9)
{
  a=0;
  end=1;
  end=0;
}

SPI.h 内容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sfr        SPSTAT  =   0xcd;                      //SPI status register
sfr        SPCTL    =   0xce;                      //SPI control register
sfr        SPDAT    =   0xcf;                      //SPI data register
}

网友A:
#include“SPI.h” ,这个头文件里面是不是还要加一个比本头文件呢???
.h文件最好加一个宏编译
#ifndef _XX_H_
#define _XX_H_
.......
#edn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