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个圆焊盘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2-28):
我用PCB Editor 打开一下发现时焊盘,但是我画的是48PINs封装,没有那俩个圆焊盘啊??

楼主:
这个封装,是我用LP  Wizard找到的48pins的封装

网友A:
mark点,贴片定位用的

网友B:
对, 属于工艺点

网友C:
嗯啊,方便工厂的机器定位的

楼主:
清楚明白,感谢楼上几位的解释。那接着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就这种封装要,还有别的封装要Mark点么?

网友D:
BGA 基本上也好的,对角线 放置
不过,现在基本上不必要每个IC 都放mark点,在板子上对角位置放置2个就可以了

网友E:
清楚明白,感谢楼上几位的解释。那接着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就这种封装要,还有别的封装要Mark点么?
引用 楼主:

1、对于那些管脚比较密,管脚比较多的芯片,都需要加MARK点,便于SMT机器在贴片时精确定位,防止贴片贴偏了。
2、虽然在PCB的对角线上一般都已经加了MARK点,但因为距离长了后容易导致偏差加大,所以对于一些需要特别关注贴片精度的元件,都应该再单独放置MARK点偏于加工时的定位。

网友F:
楼上说的不错也很全面,这是工艺方面的要求,是否需要这么处理得根据产品生产时的贴片工艺、PCB尺寸等来综合决定。

网友G:
引脚多,方便定位,容易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