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datasheet上看到485的使能引脚控制的疑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2-28):
就是后面两个的TX接法,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啊

网友A:
re LZ:

此为三态门输出的三种组合用法。左图为常规用法(高低电位为1或0,高阻则为输入态);中图高阻为1(需外加电阻偏置),低电位则为0;右图高阻输出为0(同样需外加偏置),低电位则表示输出为1。

注:这里所谓高电位指A高B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HWM您好,我用过的第一种用法是当使能为0的时候,RX接收数据,为1的时候TX发送数据,那么第二种接法,接收数据时我考虑还能用TX控制一下,那么发送数据时,当TX是0的时候,使能引脚是1(貌似是一个反相器吧),当TX是1的时候使能引脚不就是0了吗,怎样把这个1发送出去呢?

网友A:
to 4L:

在此组态(中图)下,当TX是1时输出为高阻,需要外加偏置电阻将其偏置到1输出(A高B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时485的芯片不是置成输入有效了吗,RX会不会接到乱码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时485的芯片不是置成输入有效了吗,RX会不会接到乱码呢?
引用 楼主:

这需要靠“协议”来协调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HWM大侠 基本上的原理我明白了,是控制发0,用A>B这个偏置来输出1,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就是省去了一个IO口,在稳定性方面是不是有什么突出的好处呢?

网友A:
to 8L:

就稳定性而言,自然是常规方法为好(左图)。但如你所说的,其他两法可省去一个IO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21IC真是个好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