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MAP传感器的MC78L05容易损坏

楼主(2012-02-28):
车用MAP传感器最近返修好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MC78L05损坏,导致芯片输出不正常。我们的MC78L05是稳压用的,将产品的供电电压(客户使用电压一般是12V)转换为稳定的5V供传感器芯片工作,返修回来发现损坏的MC78L05表征比较一致,12V供电给它的话,MC78L05此时输出为10~12V左右,工作电流为80~120mA。但据手册上说,MC78L05的最高承受电压为30V,短路电流为100mA,我们产品正常的工作电流小于15mA,加上客户安装在汽车上使用,稳压电源应该算稳定,不明白损坏率为什么这么高,并且这MC78L05用在工业级(-20~85℃)的产品上返修率没这么高,应该不是这集成的质量问题导致,是不是这集成不适合在汽车领域中运用

网友A:
汽车上12V转5V 你就不要用78l05 或者7805了,根本就不合适该淘汰了。
用颗DC/DC 输出5V 而且即使损坏,电压输出是0V而不是输入电压。以免烧了后端器件,

网友B:
78L05坏这么多,倒真是令人费解。

楼主:
我想知道MC78L05为什么会损坏的,而且DC/DC 是开关电源吗??我们这产品售价不贵,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C:
1、设计汽车电子产品时,一般要求按照3倍额定电压设计会非常可靠,也就是说12V电瓶,则应该按照最大36VDC来设计。
2、目前市场上的78L05有三种规格,分别为耐压18VDC,24VDC,30VDC,你应该去查阅你使用型号的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核实耐压。
3、78L05功耗较大,不适合在现在这种比较注重节能的汽车电子产品上,用DCDC比较合适点。

网友D:
汽车电瓶中的电压非常不稳,尤其在启动的时候,这时候,电压电流非常大,建议你在78l05前面加TVS管,如果要节能的话,就改用DCDC吧。

楼主:
我们是使用ON公司生产的MC78L05,耐压是30VDC,价格是6毛钱,并且稳压后的5V是供给MLX90808的传感器芯片工作使用,MLX这芯片的工作电流较大的,在7mA左右吧。如果稳压模块换成DCDC的话成本上增加太多了,或者有没一些价格便宜较稳定的DCDC集成介绍下~~

楼主:
若是找不到合适的,还是按照六楼所说的在78L05前加个TVS管,但是客户返修损坏的MC78L05我们无法复现其情况,所以即使加上了TVS管,我们也好难验证到~~~

网友A:
78l05前串个二极管 串个电阻再并个电容供电才有效。

楼主:
9楼你说串的二极管,我们电路中也是有的,但串个电阻在哪里??在78L05前分压用吗???

网友A:
以前的老帖可以翻出来看看

楼主:
我们的电路图是这样的,可以选择5V直接供电,也可以选择12V转5V供电~~~

网友E:
加强输入端尖峰滤波吧

楼主:
13楼你的意思是在二极管前加RC滤波???

网友F:
汽车电源上有很多高压尖峰,需要滤掉,应对方法是加滤波器,必要时可配合TVS,同时器件规格余量要留够。

网友G:
计较成本,前端加电阻,即RC比较合适。

车上干扰多,表现为电感负载与发电机调节滞后

网友H:
估计是尖峰电压冲击了!!!

网友I:
这些都是实际中的,书本上是不会有的

网友J:
输入、输出都加上104电容和不低于100uf的电解滤波是最稳妥的,7805或78L05有时因为滤波电容的问题在工作时自激,用表测输出是5V,用示波器一看就不对了,有幅度超过1V的三角波,而且发热明显。我曾经因为赶急活78L05输出没加电解,结果50多块板全部是上面的情况。还有一次是7805的输入级没加104,整批的板都不工作。
至于你的板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一下也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