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提高AVR单片机的分辨率

楼主(2012-02-28):
在AVR中,频率与占空比的两者是不可兼得的,也就是说你想要高的频率,那你就会牺牲你占空比的分辨率,比如我想输出一个22K的PWM波,用ATMEGA16,采用16M晶振,那么我OCR1A中就是363,而我OCR1B中只能是在0-363之间,也就是占空比在0-100%,也就是我OCR1B中改变3.63而我占空比就会变1%,这个分辨率不是很高,想提高这个分辨率,只有提高晶振,而ATMEGA16最大只支持16M,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提高,假如我要输出更高的频率,占空比的分辨率会更低,艾特梅尔公司能不能改变一下思路?OCR1B是个16位的寄存器,把它专门设置成改变占空比的寄存器,也就是说,OCR1A是用作产生频率的,而OCR1B就是控制占空比的,0-65535对应占空比为0-100%,无论多大频率,我的占空比都是用0-65535来调,小弟有感而发,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22K * 64 K理论需要1.5G的时钟频率,要CPU处理估计10G以上处理能力可以帮你实现吧
搞设计不要盲目追求高指标啊

网友B:
设计的学问就在平衡。

单纯的强调任何一项指标都是无意义的。

网友C:
你别用相位纠正PWM模式,用快速PWM,频率再提高一倍,或者精度提高一倍,只不过波形不那么对称。
你做什么需要这么高频率,电机的话太高了会烧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