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能帮我看看这个充电器的电路么?谢谢高手们

楼主(2012-02-28):
大家好,今天我把充电器打开了,就是同时给两只1.5v电池充电的电路,画出了电路图,可是总是觉得这么简单 安全么?另外 我还想问问,老师让我用CBB474的电容把这个电路进行改装,电路板不能动,就是再焊上新元件~ 我手里面有CBB474  400V  电阻若干 IN4007若干 稳压二极管 3V   差不多就这些了  大家帮忙看看 怎么改动
还有 就是原来的电路不需要变压器么?

我还有一点是错误的  我觉得稳压二极管要是用3V的,而电池只需要1.5V,所以 我想在电路里串联两个二极管  这样3-0.7*2=1.6V,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前面的黄灯是用来指示的 串联150K的电阻,后面的红灯代表哪个电池在充电 ,并联的电阻大概30欧姆,是220V的交流,大家觉得可行么? 看看下面的可以么

楼主:
自己顶 别沉了

楼主:
我不明白 那两个红色的LED如果没变压器 会不会烧掉啊  还有就是老师给我的时候已经打开了  是不是变压器早就掉了

楼主:
怎么没人来呢 难道没吸引力?

楼主:
菜鸟要死了 快来高手啊

楼主:
晕 怎么一上午 都没人来看看啊

楼主:
高手们,这样对不对啊

楼主:
不好意思 稳压管一端接错了 画错了 其他地方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怎么没人鸟呢  晕死了

网友A:
我也是菜鸟

网友B:
这是电容降压电路,很不安全,更谈不上什么充电工艺,受电网电压的影响明显,这样的垃圾货不要用,电路也无意义,按正规的办法来做吧。

网友C:
这也行?首先没点安全措施,全波整流后好歹用个电容啊,你那个地线的发光二极管干吗用,你准备用多大的?要通过很大电流的,指示的话用个大电阻串联后并联到输入上,看来你还有很多要考虑啊

网友D:
楼主图里面电容都没有~完全靠电阻限流控压
AC不会是220交流吧

网友E:
1.首先 楼主不是IN4007 而是1N4007表示有1个PN结
2.建议LS查一些交流经过整流 滤波得到直流的电路看看
3.现在有很多成熟的充电电路 侧重点不同 可以去查查看

网友F:
充电一般都有限流的

楼主:
我还有一点是错误的  我觉得稳压二极管要是用3V的,而电池只需要1.5V,所以 我想在电路里串联两个二极管  这样3-0.7*2=1.6V,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前面的黄灯是用来指示的 串联150K的电阻,后面的红灯代表哪个电池在充电 ,并联的电阻大概30欧姆,是220V的交流,大家觉得可行么?

楼主:
快点顶起来吧

楼主:
继续顶啊 顶啊

网友G:
二极管是不是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和二极管没关系~~ 二极管主要是为了降压 导通电压时0.7V  耗尽了1.4V  剩下不就是1.6V了

楼主:
16# lf626384 上电电压的确是220V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