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读写CPU卡长度超64字节问题

楼主(2012-02-28):
1.接口采用I2C接口,没有使用中断引脚;使用查询法读各种状态
2.小于64字节时读写正常
3.读超过64字节的响应,如果不使用高报警HiAlert中断标志,则会产生FIFO溢出错误;当检测到HiAlert 标志置位后,迅速去读FIFO缓存数据,在80字节内正常,超过80字节的返回依然会产生FIFO溢出错误。 这可能是由于I2C通信速度过低造成的?
4.写超过64字节的命令,如果不使用低报警LoAlert中断标志,超过64字节返回FIFO溢出错误;如果检测 到LoAlert标志时,再写ErrorReg寄存器会产生WrErr,原文描述的是写入的时机不对“when data is  written into the FIFO by the host during the MFAuthent command
or if data is written into the FIFO by the host during the time between sending the last  bit
on the RF interface and receiving the last bit on the RF interface”,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得根据7816协议来。现在可以读写任意长度了

网友A(2012-10-18):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请问大侠,是如何解决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