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CTRL键+鼠标中间轮滚动功能失效

楼主(2012-02-28):
PADS LAYOUT中按CTRL键+鼠标滚动可以自动放大缩小,原理图中确不行,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用的是07版本,WIN7系统?
TOOL——CUSTOMIZE重新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谢谢!

网友B:
用键盘上的PAGE UP/DOWN更方便

楼主:
PAGE UP/DOWN也无效。我用的是XP系统。用2楼大哥说的复位方法成功了,谢谢!

网友C(2015-04-20):
TOOL——CUSTOMIZE重新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ok 3Q~

网友D(2015-11-21):
TOOL——CUSTOMIZE重新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OK 我也是这样,重装也不行,重置下就OK了,十分感谢!!

网友E(2020-07-07):
TOOL——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set all重新恢复默认设置就OK 我的也是这样,重置下就OK了,谢谢楼上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