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可以 5V入 升压到 50V出 吗?

楼主(2012-02-28):
(无正文)

网友A:
标准的数据手册只有 40V, 恐怕是里面的功率管耐压也只有这么高.
如果用它标准的参考电路(图9,10) 估计会有问题. 不过如果将图10 中的 1 脚特别处理一下, 比如接到 Vin 那边, 想必还是有可能的. 看看楼主是否试验一下.

网友B:
我司有一款升压电源B0560LS-1W,7sip封装 功率1w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广州金升阳 彭苍龙

网友C:
耐压不够,要烧的

网友D:
看片子的运气吧,好的话可能不会烧坏的,一般标注的是稳定工作的情况

网友E:
外扩高压三极管或MOS管,没任何问题

网友F:
外加个扩流管,我都做过24V入/120V出的升压电路.完全没问题

网友G(2012-08-15):
哇擦。。只能说现在看到了两份升压到240v的图,还有一个是升压到170v。。12v输入,我已经不敢去搭洞洞板做实验了。。。。。。。。。。。。。。。。。。。。。。。。。。。。。。。

网友H(2020-10-06):
可以升压到60v吗?

网友I(2021-11-12):
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