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SDI解音频信号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02-28):
我用的了一颗国半的芯片用来解串,然后用SPARTAN3来解析音视频信号,在这个项目中需要将音频信号转成I2S信号,但需要一个3.072M的时钟,请问各位这个时钟如何得到,如果用本地有源时钟但会与发送源有相位差。谢谢

网友A:
嘻嘻,我做过解SDI嵌入的4路音频送I2S,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解出来的信号送异步fifo,然后用I2S的时钟去读就可以了,读的时钟没有你想的那么精准,就算不是很准的3.072M,差一点,定期将音频数据清了,保证视频音频同步就行了,相位上的差更是可以不在太计较,人耳听不出来的,除非你是做专业的检测音频的设备(如泰克),商用无所谓了。

网友A:
呵呵,又是国半的片子,哈哈哈,老方案了。国半是不是给你们SDI的demo?:lol

网友A:
嘻嘻,听不出来,你听到异常的声音产品测试的就给你pass了

网友A:
清音频数据你觉得会清很多吗?只是几W个数才清一个数据,就可以保证速率上在异步fifo的匹配

网友A:
测试是一般选1K的频率,嘻嘻,差一个数据也能听出来,表怀疑,好几十秒有时好几分钟才会少了一个48K为周期的数,且DAC会将数据平滑的,耳朵更本听不出来好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A:
嘻嘻,这就是你设计的问题了,我的只有512,理论上是fifo,实现时不会选fifo,选的是双口RAM。我的做法是如果前后时钟不匹配,定期的控制其丢一个数,或重复读一个数,来调整较长时间内的整个数率的不一致性。如果你不到1s就听到爆音了,说明你读写速率差了,读和写在同一个地址上了,产生了亚稳,数据在1和0间震荡生产较长时间的错误声音,定期丢一个或重复一个在DAC那边数字转模拟时会平滑波形的。

网友A:
由视频时钟生成音频时钟。
标清的可以用PLL1707,输入27M,输出12.288MHz,然后自己用FPGA做四分频;
高清的,可以用FPGA把高清时钟变成标清的27M,再用1707;当然,也有直接用高清时钟生成音频时钟的芯片,比如IDT ...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分频,为不用的最多就是计数器式的分频,从27M or 74.25M or 74.25/1.001或更高的148.5M分到精准的12.288M也不是很精准的。呵呵

网友A:
嘻嘻,看来楼上也是做数字广电的哈,:handshake

网友A:
我是10年毕业那年做了大半年,现改行了不在作数字广电了,嘻嘻

网友B:
17# Backkom80 俺也是做数字广电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Backkom80 兄弟现在做什么 ???

俺现在也不打算做广电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意 雪夜虫子 兄弟的说法。

比如:SDI解嵌以后的音频数据以AES的方式发送出去,AES输出使用一个数字音频监测器进行监测(例如,泰克的AMM768),如果使用FIFO,为了实现速率匹配,有时候要么丢一个数,要么重复一个数,丢弃的数据或重复的数据都会导致AES的192bit的通道状态位的CRC校验出错,这样,数字音频监测器就会识别到这个错误,进行报警。这种情况俺碰到过,当时使用数字音频监测器监测某个厂家的数字音频设备的AES输出,发现每过20多分钟就出现一次CRC报警,每次差不多都是20多分钟,比较有规律,后来才知道该厂家使用FIFO速率匹配方式来实现,就出现了上面大家讨论的问题。

个人赞同雪夜虫子 兄弟的说法,这种情况将音频同步到视频就可以简单的解决。

网友A:
嘻嘻,无线通信
前面就说了,丢数或重复一个数的方法,如果有专业设备测试是可以被了现的,人耳是听不出来的。我们说的是这个。

网友A:
:lol,嘻嘻,
往往是视频的问题好解决,而音频的则很麻烦。确实。当年刚工作时就是做的这活,给人擦的屁股。音频每隔10S左右就会有一声爆音,后来的做法就是上面说的丢一个,或重复一个数。这种情况下是解嵌转I2S,真的,丢一个数或重复一个数,在波形上决对被DAC平滑了。

网友C:
LZ是用的什么型号的片子

网友A:
:lol,嘻嘻,
往往是视频的问题好解决,而音频的则很麻烦。确实。当年刚工作时就是做的这活,给人擦的屁股。音频每隔10S左右就会有一声爆音,后来的做法就是上面说的丢一个,或重复一个数。这种情况下是解嵌转I2S, ...
引用 网友A:

..

网友A:
对,普通商用。:lol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用本地时钟12.288M经FPGA分频后得到音频时钟3.072M,又将视频时钟与音频时钟做了同相处理,在720P,1080I60,1080P30等分辨率下声音听起来很好,但到了1080P50,1080P60声音效果就很差了,女声变成了男声,而且有噪声。音频数据的缓冲区我采用的是双口RAM,深度为512。请问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我用过计数器来分,也用过小数分频(双模分频),但效果都不好

网友D:
我以前是广电类的,是从北邮蔡安妮教授(多媒体界的大牛),后来INTEL CPU设计,后来无线通信,后来是现在~

网友A:
:lol,嘻嘻,我才9个月就闪人了。

网友D:
久仰,久仰。
俺在某广电企业蹲了快5年了。:$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失敬失敬~~哈哈

网友D:
:lol,嘻嘻,我才9个月就闪人了。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呢?

网友E:
没接触过这个 抱着学习了解目的来的

网友E:
感觉到大家都很在行呀

楼主(2013-03-14):
引用 网友A:
由视频时钟生成音频时钟。
标清的可以用PLL1707,输入27M,输出12.288MHz,然后自己用FPGA做四分频;
高清 ...

加了PLL1707之后音声有改善,但还有轻微噪声

网友F(2013-05-17):
这么多高手云集,俺要留个脚印,沾点光!!

俺也在从事、关注SDI音视频(用FPGA实现矩阵、视频分割)这一块。QQ:513319559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

欢迎学习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欢迎学习啊

我也爱学习啊

网友I:
一年后情况是这样:$,SDI接收板中,148.5M的恢复时钟,如何得到12.288M的Mclk时钟,并且保证他们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也爱学习啊

欢迎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一年后情况是这样,SDI接收板中,148.5M的恢复时钟,如何得到12.288M的Mclk时钟,并且保证他们同步。 ...

还没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测试是一般选1K的频率,嘻嘻,差一个数据也能听出来,表怀疑,好几十秒有时好几分钟才会少了一个48K为周期 ...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国采用的视频制式是50i的,即每秒钟50场(25帧)。1K频率的正弦波,测试是有漏洞的:对应48KHz音频的话 ...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J:
看不明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看不明白啊

会明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意思呢?

...

网友K(2017-04-01):
分析的可以  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