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片给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8):
A可以。
即便是A,也要加上防反二极管等措施,防止没光时电容向光电池放电。当然,假设光电池是多片串联。
B接反了,暗电流需要有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边上太阳能电池片  上正下负
右边是电解电容
电阻R  与电容  条件都取适当值
下列情况:
1,当电容不带电,开关闭合,R上有电流么?电路能不能通  电容反接就等于完全断开么?

随便拿了个电解电容试了一下,电池片向电容反向也能充电,也有电压
二极管的情况先不考虑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它还是个电容,只是容量和耐压改变了。

网友A:
同意6楼。
反接的电解耐压很低、漏电也比较大。
要想电容工作在两个极性上,用无极性电容。
用无极性电容也有容量比较大的,有的就是两个电解反向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