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向放大电路波形什么问题?交越失真?

楼主:
2012-2-28 这是我搭的LM324单电源反向放大电路,不知输出波形负半周为什么老有一个小型的错位?这是交越失真吗?而且在输入波形频率越大错位越严重,在输入70HZ时就有这种微小的现象,个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图示中黄色为输入波形。

2012-3-3 针对我以前 的电路修改了一下,把R4和R5修改成10K了,就没有这问题了,谢谢xmarMCU52HC0821gx_huang等等,让我明白了许多。但我改后又出现了底部失真的图形,请各位看看,(1)这又是什么失真,(2)这失真怎么照成的?后来的失真图像时2012.00和2012.01,我已经标出来了

2012-2-28  (11.97 KB )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2-02-28):
你是单电源啊。。。。

网友B:
LM324的4脚是VCC,11是GND

楼主:
对,我是单电源供电,仿真时我接错了,但实物中像三楼说的那样,没接错

网友C:
C3拿掉或者换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是单电源供电,仿真时我接错了,但实物中像三楼说的那样,没接错

网友D:
R4/R5改成2k,试一试。

网友E:
用个管脚兼容的TL084代换。LM324交越失真似乎早有诟病。

网友F: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凸起移到峰顶咧~
学习中

网友G:
这个肯定是电路的问题,首先输出C2和R6肯定有问题,3db点不对,首先要排除这个电路的问题,其他使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H:
查我以前地回贴,关于358、324的。
需要在运放输出对地加一个直流负载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I:
为什么输出端串联一个电容加电阻接地?这个电容C2有什么意义?
改为同相输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C2和R6怎么有问题了,能详细讲讲吗?这个“3db”你说的什么意思,我菜鸟,希望大侠能讲详细点

网友J:
加大C2和R6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图中R6不是直流负载电阻吗?对不起,我是的新人,问问你说的“直流负载电阻”是什么?

楼主:
查我以前地回贴,关于358、324的。
需要在运放输出对地加一个直流负载电阻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H:

我查了你以前的帖子,看了许多,我后来在输出口和地之间加了电阻,从5.1K到197.3K到597.3K,随着电阻的增大,那个负半周错位的波形是一直往上提,直到接近X轴,这种问题都没有消除。后来我发现,如果我把那信号源峰值电压降一下或者直流电源电压升一些,这种情况就消除了。曾经你在这个帖子中“请教LM324单电源供电放大电路”和别人争辩道“+端加一个对地电阻”是否可以,这个你说不太行,能在说的详细点吗?我加了,但效果没怎么样呀!

网友K:
Gx huang,请问为什么加个直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L:
会导致放大器饱和吗?

网友H:
具体没有仔细研究,输出对地加一个直流电阻,相当于增加运放的静态电流,一般交越失真会消除。
至于你图上的底部失真,是否信号太大了?
如果是TL084之类的,就没有交越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出现那底部失真的是我对我的信号源不断的增加电压,才出来的情形。这个是叫饱和了吗?TLO084我没卖,争取这两天能一个,试一试。

网友M:
The output load to negative supply forces the amplifier to
source some minimum current at all times, thus eliminating
crossover distortion. Crossover distortion without this load
would be more severe than that expected with the normal op
amp.

这是LM358datasheet上的原文。LM324也是一样。
其实研究这东西没什么用。你用LM324,无非因为它便宜,而且这是
它唯一的优势。我以为,电子工程师跟乞丐是不同的,所以乞丐版的
运放也不应该被采用,看来现实很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