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脉冲发生电路

楼主(2012-02-28):
rt 求一个脉冲幅度能随机改变的脉冲发生电路

网友A:
什么频率什么波形?如果是搞干扰用,振铃信号应该可以的。

网友A:

什么频率什么波形?如果是搞干扰用,振铃信号应该可以的。

楼主:
频率随意,波形为峰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