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AR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初学IAR,遇到一些不懂之处,望大牛知道。

自己写了个测试程序

text.h文件
#ifndef _TEXT_H
#define _TEXT_H
typedef struct
{  int num;
    int sum;
    float view;
}sat;
extern sat Q[3];
text.c文件
#include "text.h"
sat Q[3]={{1,1,9.0},{2,2,8.0},{3,3,7.0}};
main.c文件
#include "text.h"
int main(void)
{
  int i,n;
for(i=0;i<3;i++)
{n=Q.num}
}
然后用了个简单的启动函数,编译之后,从watch窗口看到Q的值全是0,这时遇到一个问题,我在配置项目属性时,Assembler选项的Language标签有一项 User symbols are case sensitive 选择的时候Q[3]中没值,可是不选时有值,是什么原因?还有启动函数中是如何对全局变量进行初始化的?
使用的启动函数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