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择哪个USB library(急急如律令)

楼主(2012-02-28):
本人打算用STM320F107VC 开发USB HID设备,该使用哪款usb library?
目前手头有STM32_F105-07_F2xx_USB-Host-Device_Lib_V2.0.0 和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 这两个库有何不同? 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哦,这个问题可以看看库自带的手册。

楼主:
Actually, these two libraries  both can be downloaded at ST320F107VC's "Design support" which is located at  http://www.st.com/internet/mcu/product/221020.jsp and both support OTG device, the otg files can be found in both library. So I am a little bit lost, which I should choose?

网友A: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both fit your request. The different is that the first library supports both device and host but the second library supports device only. Since you are asking for USB device, you may take either one.

楼主:
Got it and thanks a lot.

楼主:
Another question about the USB libary: I downloaded the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 and open the project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Project\Custom_HID\EWARM\Custom_HID using IAR6.30, then build it without any modification, but tons of compiling error occured as showed in the picture attached. Please help me to figure this out. Thanks a lot.

网友A:
Sorry that I have no clue cause I never do it.

网友B:
IAR 6.20 is incompatible with CMSIS. Ref:

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75890

网友C(2012-12-07):
引用 楼主:
|只看该作者 |返回版面
Another question about the USB libary: I downloaded the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 and open the project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3.0\Project\Custom_HID\EWARM\Custom_HID using IAR6.30, then build it without any modification, but tons of compiling error occured as showed in the picture attached. Please help me to figure this out. Thanks a lot.

冲突了把  core_cm3.h 下的冲突声明 全部屏蔽就好了。

网友(2015-10-14):
请问能给我发一份STM32F10X USB 2.0.0固件库吗,万分感谢。我的邮箱:1427634123@qq.com